[电子元件] 电容的ESR值很重要的,不可忽视

楼主(2019-01-11):
今天遇到一个电容,在洗衣机上,转速就是起不来,用数字表量容量是正常的,用指针万用表测漏电,电阻也是正常的 用了一个同样容量的电容,替换后一切正常用ESR表测量才查出问题与正常值小很多

网友A:
对怀疑工作不正常的电容,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怀疑工作不正常的电容,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试试。

对 其实我当时就没有怀疑到电容会有问题,因为量它的容量是正常的,指认表测量漏电,电阻也是正常的,就没有考虑这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其实我当时就没有怀疑到电容会有问题,因为量它的容量是正常的,指认表测量漏电,电阻也是正常的,就 ...

指针表测量漏电,电阻还正常,想了一下才明白。你是说的指针表表针的偏转角度和回位时间吧。

网友:
测量电容,我只信数字电桥
安捷伦都不信
但微波炉的高压电容,数字电桥都没办法,测量好的,就是不能工作。

网友B:
ESR值不是越小越好么?

网友C:
怀疑它直接代换,速度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R值不是越小越好么?

像这个电容电桥测不出来的,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R值不是越小越好么?

这个也不一定,我今天测得这个电容,他的值就是小比正常的电容都小但是它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它直接代换,速度最快

说的也是,但是也要得找出坏的理由,下次遇到这个问题,才能有结论去判断他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