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S28NDP冰箱不启动

楼主(2019-01-11):
变频冰箱不启动,电脑板更换过,还是不启动,压缩机电阻正常

楼主:
LG冰箱

LG乐金BCD-275NDQ冰箱显示P3
显示P3不启动,找不到维修资料,望大侠指点

网友:
没办法,一样样的换,主板,变频板,压缩机,最难修的就是变频的,材料老贵又不确定

楼主:
变频板已经换过,显示故障代码P3,还是不能启动

变频功率板和电脑板是一块板,不是两块板

楼主:
按压主板测试按钮就出现P1,按压三次就出现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