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荣老,帮忙算下机器配多大

楼主(2019-01-11):
朋友要做一100平米冷库,麻烦荣老给算下机组。
  冷库长6你宽18米,高5米。用15cm冷库板。做好后分上下两层,装好铝排做好库底库内凈落4.5米。
进货就是普通市场批发的各种冻货,进库零下十度要求库温零下十八度。每天出入三分之一左右的货物。
想要只用谷的电,用32双翅片铝排。麻烦您给算算要用多大的机器用几台合适。

网友A:
库房面积108平米,540立方,进货温度-10度,要求库温-18度,需配置总功率40P的制冷机组,或用两台20P的半封压缩机,φ32mm的双翅铝排按压缩机每千瓦制冷量配10m长的铝排管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房面积108平米,540立方,进货温度-10度,要求库温-18度,需配置总功率40P的制冷机组,或用两台20P的半封 ...

谢谢荣老,我给他配两个20匹的吧,这样要是冬天是不是就可以开一个停一个啊?

网友B:
荣老师,麻烦请教下你说的32双翅排管压缩机每千瓦制冷量配10米,所谓的压缩机制冷量是按蒸发温度-30度的制冷量吗?我最大的疑惑不知道按照压缩机哪个蒸发温度的制冷量来计算排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荣老师,麻烦请教下你说的32双翅排管压缩机每千瓦制冷量配10米,所谓的压缩机制冷量是按蒸发温度-30度的制 ...

按所需库温下的蒸发温度(始终比库温低5度左右)的制冷量。

网友:
明白了,谢谢荣老师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