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32液晶屡烧5200整流管

楼主(2019-01-12):
蓝灯慢闪,不开机。检测是3个并联24V整流二极管坏了一个(型号445E-5200VP,上面就印这几个字,也查不到资料),我就用MBR5200换上结果半个月又坏了。这次时间更短2天就挂了。

网友:
三个全换,都一批次同型号的优质管。

网友:
是的,三个一起换

网友A:
用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三个都换掉

网友:
换一个不行,要3个一起换同型号的,不然很容易二次损坏

网友:
全部换掉,用肖特二极管

网友:
全部换掉,耐压大一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超快恢复二极管。

这个比肖特基二极管效率低,发热量更大,只能用肖特基二极管

屡换屡坏,而别的地方又一切正常,只能是二极管自身质量问题,或代换管的参数余量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