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 飞利浦29PT5683三无

楼主(2019-01-12):
飞利浦29PT5683电视,行包烧后,换了一个行包,现主电压一切正常,就是黑屏,灯丝不亮,EHT电压图上标注12V1而实际测量为26v。BCl电压图上标注5v9,而实际测量4V。各位大神何解?

网友:
查一下视放电压有没嘛嘛?

网友:
行电路没工作灯丝当然不会亮,查大块工作所需的各电压。

网友:
灯丝不亮,可以拔下视放板测灯丝绕组的直流电阻的。

楼主:
视放186V、I3v,行包给场供电14V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放186V、I3v,行包给场供电14V均正常

重点检查灯丝供电回路。

网友:
检查加速极电压有多少

楼主:
500伏,调多少合适

网友:
开机听高压有没上,,行工作了的话,没灯丝电压检查应该不难吧。。。话说飞利浦的机子有时确实难搞。。

楼主:
开机有高压声,灯丝电压是26V,但图上标注12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