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M2008洗衣机报F43故障码是碳刷问题吗?

楼主(2019-01-13):
自己家里的洗衣机,服役十年整了。故障现象是,插电所有按键无反应,显示屏有显示40℃,和800。F43故障码闪烁。

网友:
检查一下碳刷应该不难。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提倡用户自己修!F43故障码闪烁 ------ 既然会上网,为什么不查一下F43代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提倡用户自己修!F43故障码闪烁 ------ 既然会上网,为什么不查一下F43代表什么呢? ...

查过,可能不是常见故障码。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故障。本论坛有人提过换电机。

网友:
打4008899999,叫厂家售后上门维修。

网友:
想自已动手学家电修理都很正常,首先学好有关无线电电子学基础,再学相关的家电原理与修理,拿自家的电器来拆开看看构造。有了理论基础再购买一些修理工具就可以动手做些修理操作了。从理论到实践反复锻炼就会学到技术了,提醒的是学技术没有捷径,没有几年的克苦磨练是不行的。

楼主:
昨天定的碳刷到货了,拆下电机看看碳刷虽然很短了,但是感觉问题不大。换上去果然故障依旧。准备换板试试。

网友:
依旧归依旧,但确实该换了。买的碳刷如何?

楼主:
换了块主板,故障解决了。前面有朋友说了,此类故障不建议自己维修,确实,没有维修经验的人贸然动手有可能会受伤甚至危害人身安全。这个洗衣机出故障后就换了个新的。当时售后报价也是换板一千多块钱。考虑到使用年限也有十年了,还是换新的吧。换下来后发现这洗衣机质量还不错,没锈蚀什么。平时一些小问题也是叫售后上门处理的。丢了怪可惜。自己也从事汽修行业十来年,工具啥的都齐全。才想着自己动手看看能不能搞好。本来想着直接马云家找块主板换上的,(以前给亲戚朋友搞过几台液晶电视都是这么搞的)随手百度一下故障码发现还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想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换套碳刷试试。毕竟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