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湿机毛细管长度

楼主(2019-01-13):
各位制冷界大佬,大家好!
公司要我研发一款新产品除湿机,相当于一台除湿机放在一个冰箱内部,因为以前没有搞过制冷,特向大家请教!产品组成 如下:
制冷设备组成:压缩机(1/4匹)134A冷媒,冷凝器二个(0.9平方,1.4平方各一个),蒸发器(1.4平方)一个,毛细管0.8mm。
要求:1、内部温度:50-60度(相当于冰箱内部,用冷凝器1.4平方来加热),约0.45立方,当温度达到时,冷凝0.9平方上的风扇工作(将多余的热量散发掉)
      2、内部湿度10-15%RH
请教大家:1、压缩机工作压力如何确定?
          2、毛细管长度如何确定?

有朋友和我说,开启压缩机排气管,连上氮气,断开毛细管连接蒸发器的管接头,然后用氮气打压,先将毛细管弄长一点,然后剪短毛细管,测试到1mp的时候,就是毛细管的最佳长度,我想问一下?这样操作可行吗?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中高背压缩机

网友:
环境温度50度。暂时没有适合你的机器

楼主(2019-02-22):
系统弄好了,现在更晕了!毛细管用了2.5米。断开吸气口,压缩机工作,压力能到17,加了制冷剂,排气压力只有0.5,吸气压力是0.1,气温8度,吸气处有结霜现像。哪位大佬知道是啥原因?
排气温度也只有在35度左右

楼主:
充氮气,吸气压力为0,排气压力能到10.5,加入134A制冷剂,吸气压力0.05,排气压力在9,排气温度在45度左右,真头晕

楼主:
吸气口结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