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新机空调化完霜有220压缩机没反应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1-13):
刚开压缩机正常工作,过一会化霜,化完霜有220就是不启动,新机之前1.5,电容量过正常,而且我看了至少有3台这样的,在想是不是压机除完霜过热保护了,等一会在开还是这样重复

网友:
测下电流

网友:
多等一会儿,总得给空调一个喘气的时间的

网友:
压缩机上有220伏不启动?不能心急过一会还会启动的。

楼主:
确实不启动,内机都等不急压缩机启动都吹冷风了……我想这么多同样故障的应该不是空调坏了,还是要去仔细查查,电压也够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