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C2588场幅不满,求教老师傅帮忙

楼主(2019-01-13):
客户送来开机就是这样,看图,场不满,单纯以为场部分电容变质等原因,
拆机将场部分电容测量,更换容量变小的电容,测试依旧,
+B电压正常,实测114V

该机场电路采用分立原件,这类CRT修的少,论坛老师傅应该不在话下,
请较老师傅该查哪部分,付上该机图纸,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场电源部分!!!

网友:
代换元件,修场部分还是要时间的。

网友:
代换外围零件不行的话,还有可能是偏转线圈故障。

网友:
行供电限流电阻电容代换试试

网友:
场电源电容

网友:
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查查。

网友A:
我一般修这种故障的机子,首先把场块和它周围的元件全部加焊一遍。去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就修过这样的故障,虽然板子没有明显的虚焊和脱焊,但是我把它加焊了一遍就修好了。收了80元,心里美滋滋的。这种老机子元件坏的很少,大多数还是虚焊引起的。不知道楼主修这台机子报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修这种故障的机子,首先把场块和它周围的元件全部加焊一遍。去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就修过这样的故障 ...

跟你一样
分立原件的不好弄,我也再补一遍试试,
确实有很多虚的地方,板子翻一遍再试机就不卡机,以为锡渣掉哪里了,仔细一看电源接口的地方就有虚的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