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IGBT做ZVS通电电流大

楼主(2019-01-13):
通电电流30A  汗~~~大神指点指点   电感是电磁炉直接拆下来的  电阻找不到一样的只能这样 250欧  汗~~~~

网友:
电磁炉IGBT做ZVS是什么?我不懂,还有不懂得的吗?

网友:
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来个电路图多好!效果怎样?

网友:
管脚接错了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你先用场管试试 看是否正常

网友:
g极要用470欧 的电阻    另外你这是无抽头的  电容多加点    还有你这个没有用快恢复二极管    电感100到150 UH的  做好先用12v试机

网友:
想玩ZVS你可以去百度贴吧看看  里面都是 高手  搜zvs吧

网友:
等离子电视y板上场效应管做感应加热很好。参数是40A80V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