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判断冰箱温控坏还是温度补偿坏

楼主(2019-01-13):
今年修了好几台冰箱冬天不启动,都是直接加的冰箱知音,客户都反应效果不好,要么都冻,要么都不冻,查淘宝上有外用的温度补偿加热丝,准备备几个试试,可是又拿不准怎么快速判断温控坏还是补偿坏怎么办

网友:
把温控器放到冷冻室是断开的,拿出来是联通的!

网友:
冰箱打到3档,停机后测量电源插头,应该有几K的阻值。不通就是加热丝坏了
或者拆开温控器,测量H   C应该有阻值,没有阻值就是磁敏或者加热丝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灰常的正确

网友A:
测温度补偿两端的电阻是多少啊

网友:
把温控探头在冰箱里拔出来,在常温下用手推动温控器内部,要听到清脆的开关声,可以快速复位。而且打到最高档推动有一定的力度。百分之90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温度补偿两端的电阻是多少啊

10K以下,看多少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