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不开机

楼主(2019-01-13):
今修一台创维21T66A不开机,电源电压正常,CPU供电,复位,晶振正常,遥控开关机脚应当是0V现在是1.2V,去掉数据块能开机,由于没有原装数据,用空白存储块装上开机不显示,灯丝亮,各位老师是数据坏了吗,有原装数据的给我发个来,谢谢啦

网友:
数据坏了,在某宝上几元钱就能搞掂。

网友:
创维21T66A原装数据

664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金币 -1

网友:
数据坏了,用抄写仪重新写个数据就好了,写好后装上去开机如果场幅不够进总线调一下VSIZE项就好了。不好意思,我这儿没有原装数据。

网友:
应该是数据的问题,搜索论坛找你想要的数据。

网友:
弄个数据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搞定了没有啊楼主

网友:
灯丝都亮了,那还是数据的事

网友:
路过浏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