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问:电磁炉铝线盘焊接问题

楼主(2019-01-14):
电磁炉现在使用铝线盘的已经是普遍现象,接头一般采用压接,但接头压接不良易造成发热烧坏线路板。
据说现在有使用烙铁焊接铝线的焊丝,请问:有用过的朋友吗?焊接情况如何?
谢谢!

网友:
直接换盘,铝线时间用不长的

网友:
想用的长换铜线盘

网友:
低廉的成本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
必须用卡子,焊接不行。

网友:
质量达不到标准,始终不耐用,又或者其它隐患。
    倒不如用质量合格的放心产品,免得忧虑。

网友:
一般没有焊铝的,前几年在家电维修上看到叫铝焊灵的,不知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可使用旧线盘,
不用铝线全新的。

谢谢各位的回复:更换铜线盘,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本人问的意思是用烙铁焊接铝线的助焊丝有使用过的吗?以及使用后的焊接情况。

网友:
用金刚砂粉与松香混合组成助焊剂,再用电烙铁与焊锡、助焊剂和需要焊接的线头反复摩擦,使其接头处挂上焊锡。

网友(2019-11-23):
楼上说的对,可以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