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EPSON 喷墨打印机双闪

楼主(2019-01-14):
机器:EPSON R390 六色喷墨打印机。 开机出错,电脑上查看提示有异物,请检查后重新开机。
按以往的经验,清理下刻度盘,然后几个感应器,试机,偶尔正常,看来没有找到问题根源。
继续观察,仔细听开机后,电机运行感觉很困难无力的样子,该不会是字车电机或 相关电容,
检查电源板感觉正常,容妹妹无大肚。手边有 同厂家 R290 的字车电机,仔细比对只有引线
长短不一样,说换就换,焊完了事。试机一次成功,又找到一个方法。连续用了几天完全正常。
唯一一个小问题,竟然多了一个镙丝钉,不应该啊,像我这样的老手。算了不管了 日本鬼子的产品
少一个没问题。

网友A(2019-02-17):
是字车电机的毛病吗?重新换回来,看看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字车电机的毛病吗?重新换回来,看看会不会好。

天气较冻果阵,易出现此问题。旧电机当然也可以用,代负荷比新电机差的。

网友:
双闪 坏电机 通常是机器用久了 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的少   还没遇到电机坏的

楼主(2019-03-21):
今日另一台。也是亮了红灯双闪,不打印。仔细观察 ,字车限位卡动作不到位,有时限位卡无反应。拆机清理轴承加油润滑,试机 OK 。同样是双闪红灯原因大唔同。

网友:
像我这样的老手。算了不管了 日本鬼子的产品
少一个没问题。

这句话真是维修的心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