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1.5p的主机可以换2p的压缩机吗?

楼主(2019-01-14):
原来1.5p的主机压缩机坏了,现在有一台2p的压缩机闲置,用2p的压缩机换这个1.5p的可以用吗?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不行,运转中会使压缩机的过热度很高,运转温度会相当高,压缩机很容易损坏。

网友:
荣昌老师正解

网友:
如果是老款外机两层散热片的,可以,需要改短毛细管,但是制热高压还是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运转中会使压缩机的过热度很高,运转温度会相当高,压缩机很容易损坏。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性能过剩  不行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就看见你发的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