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CFXB30FC29电路图

楼主(2019-01-14):
谁有CFXB30FC29电路图呀,跪求呜呜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照的照片传不上。。。

传上来也没什么用,这种小家电哪有什么电路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上来也没什么用,这种小家电哪有什么电路图啊。

我想把它的微电脑芯片换成我的单片机来控制,借用他的电路板,但是不知道电路板电路图改装不了啊,您有啥建议吗

网友B:
分清故障范围,换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清故障范围,换件处理。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看旧版的电饭煲电路板都有一个降压器,新版的好像没有了降压器那它是怎么实现降压的呀?我刚接触电器维修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
了解基本工作原理,先从代换元件或板开始,慢慢掌握技术要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看旧版的电饭煲电路板都有一个降压器,新版的好像没有了降压器那它是怎么实现降压 ...

现在采用的都是开关电源了,板上应该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2020-08-19):
我的电源板R101烧毁了,不知多大阻值的,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源板R101烧毁了,不知多大阻值的,能告知一下吗?

把烧坏电阻拍照,我看看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源板R101烧毁了,不知多大阻值的,能告知一下吗?

我去!我也是遇到了~!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