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电视开机后有上次的残影

楼主(2019-01-15):
32lg液晶电视,什么都不接一开机就停在上次放的节目画面,很模糊。有师傅遇到过吗。

网友A:
屏幕问题,缺电压,残影。我有个lg37的电视就有残影,就像等离子一样,长时间一个台,台标会残留很长时间。

网友:
逻辑板坏也会有这种表现

网友:
换处NV膜……………

网友:
先检查逻辑板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问题,缺电压,残影。我有个lg37的电视就有残影,就像等离子一样,长时间一个台,台标会残留很长时间。 ...

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楼主:
逻辑板电压都正常

网友:
屏的问题哦。

网友:
有耳朵的可以飞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