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继续求助各位师傅看看我这个索尼60液晶电压谢谢

楼主(2019-01-15):
就是开机绿的转红灯然后闪两次黑屏,按照众多师傅的指导测量了电源板电压,如图!

有师傅说是背光灯坏了,麻烦给判断下!请教下这个背光2组电源150V和900V这两组电源怎么接的?看接线应该是4灯管吧!

如果一组坏了,可以甩掉一组吗?怎么可以不让电源板保护呢?自己肯定是换不了背光了太大了

楼主:
谢谢诸位师傅

网友:
改版了?怎么能发这么清楚的图片?

网友A:
900V的背光电压,你别吓我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V的背光电压,你别吓我好不好。

对不起啊领导,我少打了一个M是900MV

楼主:
哪位前辈给看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