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中韩液晶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9-01-15):
主板:CVB32009,拆下主板和电源板带回检查,发现24V整流管SR5200击沉穿、反面LED驱动贴片场效应管烧坏,型号看不清楚,换上一只ME15N10-G,指示灯亮了。因为摘板维修没有背光灯试机,输出电容(33微发/160V)电压有50V,请教师傅们ME15N10-G能用吗?

网友A:
可以,去掉直接短路都可以应急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直接短路都可以应急维修的。

师博,请教场效应管外面有一个BIT3267芯片有何作用?

楼主:
查资料,BIT3267是LED背光灯恒流驱动芯片,1脚pwm驱动输出、2脚脚GND、3脚ocp过流0.3v、4脚ovp过压2v、5脚0.2v误差检测、6脚cmp、7脚EN-DIM3.2v、8脚Vcc12v,ME15N10没有短接,检查无误开机红灯亮,二次开机变成兰灯,背光点亮。此机修复!感谢duchanggui师傅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