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组合音响功放机,师傅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9-01-15):
开机输入选择只有phono有声音,其他的输入都没有,师傅们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麻烦师傅们提供个修理建议,我平常只接修液晶电视,对功放没接触过,谢谢师傅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坏了

好,我拆下来量下看。

网友:
检查选择开关,部分电路

网友:
这种后级没坏的,对于有电子基础的人一点也不难,真不知道你查了哪里?

网友:
检查前级

网友:
应该有个电子开关,查下集成块型号,测量下引脚电压,判断是否损坏

楼主:
今天把转换开关拆下来清洗了,现在正常了,谢谢师傅们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