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42寸松下等离子电视三无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15):
接收一台松下42寸等离子电视,故障现象是3无,拆开机壳查看电源板没有烧焦跟裂开元件,测量零火线保险都是好的,上电测量5V没出,于是检查负电源IC型号是6754MR,测量电源IC阻值没发现有异常,于是上电测电压发现4脚供电再320-270-290这样跳动,把IC拆了量电压正常320,怀疑IC坏于是网购电源IC更换,上电还是3无,测量新IC供电也是跟旧的一样电压跳变,输出还是没有5v,外围电路又没问题心想没可能会这样 ,于是重新整理思路,测量5V输出端电容对地阻值,正反相阻值都为O ,检查最后是整流2级管B3100击穿 更换后上电开机,听到继电器美丽的滴答声,正常开机了。接上AV显示正常。 都怪自己大意没有把输出端检查清楚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松下等离子这个二极管不知道换多少。最多的一天同一家单位维修了6台坏了5根二极管和一个待机微动开关收费好像是18.。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避免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为了money走这么一点儿弯路也是值得的。等离子电视的颜色比液晶的鲜艳多了,楼主这台机子的维修费应该挣不少吧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B3100击穿的,把原因得查清楚,否则还会再次击穿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