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来讨论一下车载U盘和普通的U盘的区别。

楼主(2019-01-15):
大家好!看到有卖车载U盘的,车载U盘我普通的U盘有什么区别呢?是防振动性强么?请大家来讨论,各抒己见,谢谢回复!

网友:
车载u盘里面有流行歌曲    普通U盘里面是空的   就好比怀孕的和没怀孕

网友:
我感觉应该没啥区别吧,应该又是商家的套路吧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就是一个给你下载好歌曲的U盘。美其名曰叫车载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给你下载好歌曲的U盘。美其名曰叫车载U盘。

你说是那样呵,那在其它方面就没有不同之处了?

网友B:
好像黑胶体的吧,不过我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黑胶体的吧,不过我没有见过

谢谢回复!你说你没见过,但能想到是黑胶体的,

网友:
车载U盘和卡 和普通U盘或卡的区别 在读写 速度 车用因为有的用于 视频记录 所以要高速卡。车用卡一般不低于8速,看图说明:

网友(2019-02-22):
好像没啥去别

楼主:
你是这样看的呵,但建议你别用错别字!

网友C:
原来卡也是有区别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卡也是有区别的,学习了!

你好!我说的是U盘,不是说卡。

网友C(2019-03-24):
u盘的话应该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的话应该没啥区别!

那你之前回复的说,是卡还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