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空调安装加长铜管的问题

楼主(2019-01-16):
三匹空调,加长2米,原先16的铜管加长管用12的,对压力电流有什么影响?我感觉没啥影响!

网友:
如果用12管子一点影响都没有,厂里干嘛还用16的,12得不更节约钱,减少成本吗

网友A:
只能用相同口径或大一号的口径管子加长,缩小管径是不可取的。缩小了通径,等于减小了输排气量,压力和电流当然都有影响,只是幅度微小,看不出而已。
如果同在一个位置,同样的功率,性能,同时运转比较,差异就出来了。

网友:
两米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相同口径或大一号的口径管子加长,缩小管径是不可取的。缩小了通径,等于减小了输排气量,压力和电流 ...

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多粗还用多粗,不能减小。

网友:
我1.5匹12分管经常用1匹10分管代替,小机子装的多基本都是备10的

网友:
距离不长影响不太大,严谨一点的话就不提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相同口径或大一号的口径管子加长,缩小管径是不可取的。缩小了通径,等于减小了输排气量,压力和电流 ...

谢谢指教,前几天这样弄了一台格力3匹,32制冷剂。制热运行五十分钟后电流测得10.6至10.8.与标称值相符,运行压力28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