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恒流电源更改成恒压电源

楼主(2019-0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不懂鬼子文,首先怀疑这东东是恒流源吗?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是恒流电源?现在不是很正常的吗?输出电压:24V,电流最大8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空载输出29.4v,负载24v

请问你接的负载输出电流是多少,功率是多少?

网友:
从图片上看没有办法确定你这个是不是恒流电源,但从你测试的情况来说肯定是稳压电源。你可以先不接大电流负载,在输出端单独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看看输出电压能不能降到24V左右。

网友:
你把光耦1,2脚相关电路画出来就容易分析了

网友:
楼主给出的信息量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