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门开关的短路问题

楼主(2019-01-16):
最近老是碰到门开关短路,保险丝炸了,配件店的老板拿的好的说是,可是还是不行,拆开门开关一看,还是触电打火,大家看看要是不用里面的那个3脚门开关,电路怎么改?

网友:
检查门上的碰勾是否变形。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上下勾不同步…

网友:
微波炉更换微动开关,要用胶木那种质量好的,另外需注意娄老提到的问题,需要仔细观察门勾是否变形。

楼主:
门钩正常,换个旧开关就好了,我就是想问下能不用那个开关吗

网友:
国强版主说的对,塑料的开关远不如胶木的

网友:
把门上的几个开关由短路改成串联,我怕有人会喷我没有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