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LED32B3060灰屏

楼主(2019-01-16):
有背光,,,此机是二和一板,,逻辑板和边条一起的,,,检查P301-16没有VGH电压,,开机瞬间三极管BAR3个脚电压29V中间脚0V傍边也是28.9V,1秒后就怎样11.89V,,,P301-16的22脚也是瞬间29V跌倒11.89V,,电感2R2傍边的三极管BAR开机就是29V中间脚0V傍边28.9V瞬间就只有11.89V不知道怎么查了,,那个大师给份图纸,,

网友:
这故障不好修,我就来看看
已失败2次了
那芯片是5562或者9955,都不好焊。

楼主:
不是P301-16升压29V吗。到底VGH电压是那个块子得来的。

楼主:
本机边板逻辑板一体板没有5562或者9955这两个零件

楼主:
那个有边条上L412220资料。。。。

网友(2020-06-29):
请问楼主最后修好了吗?今天遇到了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