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厦华LC-42HT63液晶电视左屏拖尾重影变色,右屏正常

楼主(2019-01-16):
厦华LC-42HT63液晶电视左屏拖尾重影变色,右屏正常,经按压驱动板显示正常,判断为驱动板原件虚焊,但是肉眼没找到虚焊点,希望论坛的大神能指明故障点。

附上驱动板图及屏幕故障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AxNTE1NjY0OA==

楼主:
是不是图像处理芯片脱焊

网友A:
这个与驱动板无关吧?应该是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驱动板无关吧?应该是屏的问题。

屏没有问题,按压驱动板,屏幕就恢复正常显示。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看看逻辑板或屏,或屏软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看看逻辑板或屏,或屏软排线

屏和软线都没问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我就想知道是驱动板哪部分功能导致的,好针对性的查看脱焊。

网友:
修不好就换板  钱也来的快

网友:
认为是主板有问题从理论上很难理解,若你坚持认为是主板的事可用万能主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