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已经电视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9-01-16):
一台32海信电视机(不知型号)红灯亮不开机,主板上只有5v电压没有12v输入。BLSW接到5v强行开机电源板也没有12v电压输出,请问师傅们这是不是说是电源板坏了?谢谢!

网友:
BLSW不是背光启动吗,搞错了吧。

网友:
STB才是待机!

网友A:
电源板多数没坏,你还得练。

楼主:
@白云城主、阳光宝贝 笔误、笔误不好意思是STB.STB接5v也没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多数没坏,你还得练。

哦?那怎么STB接5v也不出来12v?谢谢!

网友:
从前往后查

网友:
电路是最难学的了

网友:
为什么你只看主板,不把电源板拆下来查查呢?不过一直红灯亮,是不是问题在主板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