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管热细管微温

楼主(2019-01-16):
昨天移机一台老格力,R22定频机,1.5P的机器,拆机前未试机,拔掉四通阀线圈接好压力表收氟,发现十来秒后压力表已经到到负压区域了,判断缺氟,移机安装完毕后,再次接表开制热试机,此时高压0.6Mpa,电流在3安多点,粗管温温的,细管和环温差不多,风机低速状态,遂拔掉四通阀,继续观察制冷状态下的压力,低压还不到0.1Mpa,然后断续加氟直到低压维持在0.2-0.25Mpa之间,此时粗管和细管都有轻微结霜现象,手摸两管温度相差不大,接上四通阀继续观察制热状态,十几分钟后高压到达2.0Mpa左右不再继续上涨,摸粗管有点烫手,细管只比环温略高一点,电流已经达到6.6安左右(此机标注额定电流为6.65安),但内风机始终维持低风,遥控器试调整风机转速无变化,打到送风状态时内风机三档明显变化,排除风机问题,制热状态时出风口一直是温温的,没有那种明显的热气扑面的感觉,此机内机滤网在安装前已经清洗过,当时的屋外环境温度估计应该到了零度以下吧,因为打过墙孔时流下来的水都已经冻成冰了,连续试机有半个多小时了,温度还是没上来,内风机还是低风不可调,维修陷入困境,因为天太晚了,只好交代主家隔日再来维修。请教师傅们这种故障现象该从何下手,望师傅们多指点指点。

网友A:
冬季加氟除非经验十足。要么全部放掉抽空定量加。技术不行的我全部放掉定量加管子不要有握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季加氟除非经验十足。要么全部放掉抽空定量加。技术不行的我全部放掉定量加管子不要有握扁的地方。 ...

是啊,冬季加氟真的很难,明天带好一套1.5P的管子去看看,先换管子试试吧,不行再放氟,重新定量加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冬季加氟真的很难,明天带好一套1.5P的管子去看看,先换管子试试吧,不行再放氟,重新定量加氟。:' ...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这种操作最直接,方便来的快。如果还有问题,制冷和管道都排除了。

网友:
看室内温度

网友B:
前几天安装的新挂机,室内温度1度,室外-15度,开机运转了大概三四十分钟,粗管热但是不烫手,细管微热,出风口也不是炽热,你能说缺F或有毛病吗。同样一天按在室内室温17度的楼房里,出风口就是感觉炽热的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安装的新挂机,室内温度1度,室外-15度,开机运转了大概三四十分钟,粗管热但是不烫手,细管微热,出 ...

这个明天再去看看电辅热来了没有,此机遥控器上没有电辅热开关,内机壳子还没来得及打开,不确定电辅热是不是工作了,但是内风机确确实实是在低风档,风速始终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方30度 北方-30度 你说呢..

按说零度左右的天儿制热效果不应该这么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