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液晶左边发白右边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1-16):
请师傅们帮我看一下这台TCL的LCD电视右边正常,左边发白并且发白的,这边纵向线条比较粗,这是屏的问题吗?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如果逻辑板和屏线没问题,那就是屏或边条了了

网友:
逻辑板和屏线没问题,那就是屏或边条

网友:
应该是边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