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定频一匹半挂机化霜内机出冷风

楼主(2019-01-16):
前几天在一小区门岗遇到的情况,外机化霜时内机继续出风,这种情况有大师遇见过吗?板子上哪个位置的原因?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化霜时内风机启动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不象是维修师傅问的,找师傅修嘛,如果你真是师傅呢那么需要找个大师傅帮你,分给人家钱,你在边上学

网友:
学习制冷基础精华

网友:
好好查查化霜要素。

网友B:
内管温的阻值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化霜时内风机启动吗?

正常空调化霜时内机管温检测热交换器低于28度应该是停止送风的,但这台是内机结霜了还在吹,传感器阻值也在正常范围内,改天过去先换管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管温的阻值变小了

谢谢,改天去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空调化霜时内机管温检测热交换器低于28度应该是停止送风的,但这台是内机结霜了还在吹,传感器阻值 ...

有些品牌机器除霜时内机有可能吹微风,那么这台机是不是有上电内机就出风(可控硅、继电器、固态继电器)风机控制器件被击穿粘黏的情况,内风机启动电容是不是被换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