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音箱故障

楼主(2019-01-16):
左右声道刚开机音量一样大,听一会就一声道正常大一个声道音量就小,怀疑是tda2050问题换了tda2050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音量电位器查了没有,音频输入端?

网友:
电位器有没有问题,接线试,功放块有没有个别温度偏高,可能自激,等等……

网友:
你说的TDA2050还是TDA2030啊?

网友:
不检查就换功放块

网友:
严重怀疑音量电位器,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修理这些东西要先易后难,换集成块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
这个板应该还有前级(或音调)电路,先确定是哪部分的问题再去修。如果确定是功放这部分的问题应该很简单,IC你都换了,就剩下几个输入和反馈元件。

网友:
输入,输出,电位器,就那几个原件,不行了换功放块子,好修

网友:
换集成块是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