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求助!TCL L40A71C进总线方法

楼主(2019-01-16):
TCL  L40A71C进总线方法,
按遥控器菜单---图像----对比度输入9735。想问下各位师傅本机遥控器不带数字键如何输入数字?或还有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
万能遥控器可以一试。或者手机有红外功能的。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用万能遥控器进总线也是进不去。

楼主:
这台电视是40寸的主板坏了,手头有一块42寸的主板,换后出现花屏进总线选择哪个选项去调整?

楼主:
电视已修好

楼主:
遥控器菜单---图像---对比度---输入数字9705,调整ProjectID选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菜单---图像---对比度---输入数字9705,调整ProjectID选项即可。

多谢了!!!!

网友(2019-10-03):
求助TCL  L32A71C 进 总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