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智弧外机板报了一个不属于这个空调的故障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9-01-17):
检测仪报的回气管温故障,这空调有回气管温吗?
如果没有那cpu和E方哪个可能性大些。

网友A:
你有正确的数据吗?

网友B:
报的是什么,E52还是什么,就是外管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的是什么,E52还是什么,就是外管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正确的数据吗?

怎么可能有,现在在指望着能淘一个拆机件。

网友C:
变频机就有加气管温 只是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机就有加气管温 只是你不知道

什么叫加气管温

网友:
换换,外管温和排气试试吧。这种机型都是保内的,也就找售后才能要到数据。

网友:
能有检测仪应该就是售后,直接换外板再说呗,还不行在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