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阻创维29HD9000电视开机图像正常,无声?

楼主(2019-01-17):
求阻创维29HD900电视开机图像正常,没有声音,用改锥碰触功放TA8200输入段,喇叭有嘟嘟声,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检修伴音中频部分

网友:
用一个小有源音箱做一个音频探测器,顺着电路找很简单。

网友:
检查电源次级滤波电容是否有怀孕不良的,静音电路是否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