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通气时,电磁阀不吸合。

楼主(2019-01-17):
问题如下。
液化气热水器。把燃气管取掉,电磁阀可以正常吸合。就是点火滋滋几声后有哒的一声。
接上燃气管,电磁阀不吸合。一直就滋滋声。
换了液化气减压阀,和电磁阀,都没有解决问题。
论坛有没有人碰到过相同情况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直排式老款修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排式老款修得多,

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
直排还是强排

网友:
试过微动开关问题的,试过改电池为电源适配器(提高电源电压)解决问题的

网友:
接220V交流电的,换个脉冲点火器

网友:
罐装液化气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是刚换的新气瓶。直说吧,气压太大了,调小气压。

网友:
我亦遇到过这种情况,为气压过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