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老款无霜风冷冰箱制冷剂加到多少合适?

楼主(2019-01-17):
请教师傅们,老款的LG无霜风冷冰箱用的是R134A制冷剂,现在环境温度是5度左右,制冷剂要加到高压多少合适?我现在加制冷剂到高压1MP,低压在0偏上一点点,冷冻室的温控器调到强的位置,能到-23度停机,刚才看了一下,再开机现在高压在0.8MP,不知道夏天能正常制冷吗?今年刚学习修理冰箱,风冷的冰箱还是第一次修管路,还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加制冷剂我不看压力表,看烝发器入端合末端的集霜情况!

网友A:
加注制冷剂以压力或电流为标准是永远也加不准的!!!
冰箱不是放在室外,所以环温没有多大关系,应以所放置部位的室温为准。加注以温控能按正常停开机的规律停机为准,或者以最终回气管凉或稍微结露为准。
对于没变动两器和毛细管的系统,可以以标示的定量加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注制冷剂以压力或电流为标准是永远也加不准的!!!
冰箱不是放在室外,所以环温没有多大关系,应以所放 ...

感谢版主的指点,现在低压端变成负压了,回气管凉没有结霜,开制冷强档可以正常开停机,再试一个晚上,可以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