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滚筒洗衣机err1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17):
        到老乡家里修一台海尔滚筒洗衣机,型号忘记了,发现是err1故障,瞟了一眼洗衣机盖板,上面清楚的写着门故障,插电,按启动,故障报警,用手拉门竟然没有上锁。于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是门开关问题,马家买来一个门开关上机试机,吊了!还是同样的问题,维修陷入困境,还好客户家里只有小孩,没人监督,慢慢查原因,不用着急。测量门开关阻值1.7K,没坏啊,那只能是主板了,可答应好的客户只收几十块钱,再变卦的话,显着自己没判断清楚,技术不行!只好硬着头皮修了,突然一个想法映入脑海,全自动波轮洗衣机通常门开关有故障都是短接维修,那么滚筒洗衣机可以如法炮制吗?说干就干,把两个红线短接,洗衣机竟然奇迹般转了,调到脱水试机也正常工作,竟然给我修好了!欣喜之余,记录下来分享给同行,同时也给自己做好笔记!

网友:
可以短接的,我曾短接过一台LG的。

网友:
短接试机成功,那新买的门开关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这样安全吗?

网友:
维修应该搞清楚原因,这样才会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 几十块钱?? 还上门?你饿急了吧 超低价维修 ...

我们这里小地方,农村人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