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就搞大了 支个招 美的电热

楼主(2019-01-17):
美的热水器80升  机械性的  首次安装不到10天  漏电  发现加热管坏   新机拆个上机  大约20几天    出现不加热  又是加热管坏 而且是裂口那种了  售后专门过来检查  又换的稍微瓦数大点的    可是不到一个月又坏了   什么问题  每次换了加热管当天都是正常的  就是用不久 小弟感谢了  支个招

网友:
直接要求换新机器。

网友A:
安全阀有没问题,自来水停水时会不会倒回

网友:
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还是加热管质量不行,

网友:
3楼说的有理,安全阀也是单向阀加泄压阀,这东西不装的话,当自来水停水时,热水器里的水会倒流到自来水管的,会引起干烧的

网友:
一年销售上千台电热水器,还没遇到烧发热管的。重点参考三楼的意见,先换单向阀再试试。我们曾看到过接单向阀时加装胶垫片的,这会让单向阀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阀有没问题,自来水停水时会不会倒回

安全阀没有倒回啊

楼主:
只有试试

网友:
加热管质量不行吧

网友:
估计也是安全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