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重装硬盘竟然要兼容模式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9-01-18):
同事的笔记本帮忙重装系统,总是停留在安装程序启动,很长时间才安装完毕,可是安装完后不自动重启,手工重启系统安装正常,再次进入则蓝屏,查硬盘模式为AHCI,系统为win7 64位,以前一直这样安装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重启进入PE,硬盘分区MBR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还是进不了系统,只好在装机时都选择成compatible模式(兼容模式),进系统后再安装AHCI的驱动,安装完成后可进入Bios切换成AHCI。笔记本是联想N40,但win7_64bit是在兼容模式模式下安装的,改成AHCI就会蓝屏。当然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定就正常啦!

网友:
近几年的电脑都是这样地,要改分区表格式MBR,以便支持大于 2T 的硬盘,有的要重建隐藏分区,麻烦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装Win7系统没碰到过这情况,装Win8时碰到过。

网友:
固态硬盘选择硬盘模式为AHCI,如果机械硬盘,出错的机会比较多

网友:
换个win7 64位系统,你用的不适合,去下载个新版的!当然最好还是用原版全新安装

网友A:
我的电脑双系统,一个deepin,一个win7,昨天win7重装,到注册表就报错误,重装不了,过几天有空再搞。deepin正常。

网友(2023-01-25):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双系统,一个deepin,一个win7,昨天win7重装,到注册表就报错误,重装不了,过几天有空再搞。deep ...

deepin也是win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