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32寸液晶电视花屏求助

楼主(2019-01-18):
我朋友的一台海信32寸液晶电视花屏,换了一块逻辑板故障现象还是一样。逻辑板是二手的不确定是好的。我修电视很业余,求指导。

网友:
屏的故障,

网友:
屏线,COF都有可能

网友:
看样子不用修了

网友:
屏坏了,更新吧。

网友A:
工厂菜单调下LVDS_TIMODE有没有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菜单调下LVDS_TIMODE有没有用呢

没用,屏坏了。

网友:
有一个cof上的cog坏了,压屏可以修复的,不过,32吋的机器没有维修价值,弃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