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Hd21m62s:白色横扫线已经摸好了。

楼主(2019-01-18):
原来是开机工作有白色横扫线,一下子就自动关机了。今晚上兴趣一上来,就在视放板上换了一个2kv222.一个50v47uf.就工作正常了。stv9388换过也没有反应。现在还有2个问题:1开关工作几分钟50v47uf有点发热,2场辐和行辐有点偏移,各位请指示一下吧!

楼主:
换上新的场管图像有点偏移,这个应该是场管吧?

网友A:
查视放电容,15v滤波电容,12v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视放电容,15v滤波电容,12v电容。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

今天早上开机又恢复老样子了,白色扫线然后关机,视放电容换新的了,亮度提升,15v量得14.4v。12v在i视放ic那里量得9.3v。请指教吧!电容场管都换新的还是老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视放电容,15v滤波电容,12v电容。

还是老毛病,没有什么办法了,指点一下吧!

楼主:
已经正常工作了,不会自动关机了。现在还有问题1图像在动态时有拖影,2灯丝(0.0几v)),视放电压很低(0.0.几v)。

楼主:
已经差不多了,感谢感谢感谢各位老师傅的支持。

楼主:
180v 到c 512这里,我在r 525两边的电阻都换成小电阻的了,没有什么事,视放得0.5v ,电视机正常工作。一换小的电阻:r 525两边的电阻猛烧。手抄本上是厂偷漏的:视放线路的元件。我想把视放电压搞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