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 图像右移故障

楼主(2019-01-18):
今天碰到一台老电视,图像往中间移位,修了几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没有确定性电视都没有开机检查,求大神们给个说法呢?

网友:
AFC电压副值不够,造成行相位篇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过,估计是焊点松了

网友:
AFc可能性大

网友:
我搞那台也有点,明天再查查。

网友:
AFC查一下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有的电视是一个电位器坏了。有的是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AFC电路,很好查!

网友:
多数是行脉冲电路问题,如行管C极有个几百P的电容损坏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期待你的修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