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稳压管型号

楼主(2019-01-18):
故障为:电磁炉在正常使用中,显示屏无缘无故的自动显示定时时间加时,
定时按键无法控制加减失效。开关机按键也失效。断电后,插电三无。
经测量是8050三极管基极对地稳压管坏。
放大镜下也不能清晰的看清楚稳压管的型号,
只是隐约看似A3下还有个6字。
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这个稳压管貌似没坏!先找5V,顺藤摸瓜。这种电源很简单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不应该是主板电路问题。

网友:
谁给你说稳压管坏了?你懂得稳压管的测量方法吗?

网友:
此稳压管没坏!

网友:
看着你的测量方法,我不觉得他是坏的,我还以为我的怀疑是错的呢,原来有几个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网友:
档位选择影响了你的判断。

网友:
你怎么判断管子坏了的?稳压管坏了不可能是按键失效吧?是不是按钮本身漏电呢

网友:
二极管应该没有坏,图片上那排插座貌似是有点绿色的,不知道是不是色差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插针或者插座有氧化或者漏电的情况。

网友:
有一句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