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中心点有8v电压改什么修

楼主(2019-01-19):
输出保护测中心点电压有正9.3v另一路正常,把坏的这路输入信号接地中心点电压就没了,管都拆下测都正常电阻也测没发现问题改查哪呢?

网友:
二路对比法检测

网友:
  偏置电路有问题,接假负载,功率管先不要上,慢慢查。

网友:
功放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只是附加电路不同而已,基本模式一样

网友:
有一边好的,对照修就行

网友:
检查be结压降,差分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