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屏配主板思考

楼主(2019-01-19):
液晶电视主板坏了,修原主板不能修好,要考虑换主板,只要是同一样屏主板应该可以用,有些主板改参数适用不同屏,现在坏屏主板很多,身边放各种碎屏机,确找主板换,有人尝试过吗。

网友:
原装机主板通用性很差,没合适的程序,白费力气

网友:
还是改装主板通用性强。价格也实惠,调试方便。

网友A:
通用板屏是好配合了.但后面的输出/输入孔洞可又不好配合了!

网友:
好几方面的技术问题,第一,屏线的匹配是一个问题,第二,分辨率的问题,涉及到遥控器、进总线调试或者刷数据的问题,如果是买数据来刷就另外有成本,第三个问题就是按键不一样,有些是人体感应的按键,移植不了,纯按键的话也不适合原来的位置。对于LED灯条的供电大小来说,如果三合一板子LED输出电压不匹配,要改变数值的话也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方面资料很少。另外一方面就是输入输出接口位置也不同的。综合来说,原装驱动板移植可能性非常小,不信你自己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所以使用万能板才是最省钱最快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板屏是好配合了.但后面的输出/输入孔洞可又不好配合了!

配万能板,孔洞对修理工来说小意思

网友:
五楼师傅说的对。。

网友:
这个比较难

网友:
除非电视品牌和型号一样才好换,遇到用的屏不一样也不通用!总体来说还是通用主板好用

网友:
还是几十元钱的通用版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