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难道格兰仕电磁炉已经先进到不需要按键?

楼主(2019-01-20):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磁炉是怎么启动工作的 难道靠感应?

主机

主机

机器型号

机器型号

显示控制板一个按键都没有

显示控制板一个按键都没有

应该有的零件都有

应该有的零件都有

通电屏幕全亮

通电屏幕全亮

网友:
你搞错了有按键的是薄膜按键.第三张图右边绿色插座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图三面板右边那个绿色插座难道是格兰仕送的?因为楼主充话费多?格兰仕电磁炉就送插座?
箔膜开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三面板右边那个绿色插座难道是格兰仕送的?因为楼主充话费多?格兰仕电磁炉就送插座?
箔膜开关而已! ...

看见了 谢谢前辈 第一次看见电磁炉用薄膜按键的  只能说自己见识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见了 谢谢前辈 第一次看见电磁炉用薄膜按键的  只能说自己见识短了

下次修理前,,去理个发

网友C:
大约再2007年左右富士宝出过一款薄膜按键的电磁炉,当时售价1200大元,跟你这个有点像

网友D:
哎!又一个没有做足 望闻问切 缺一不可呀!认真看看自己少做了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又一个没有做足 望闻问切 缺一不可呀!认真看看自己少做了那个

是  前辈教训的是 我是想当然了 以为是台假冒伪劣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修理前,,去理个发

的确是要理发了 头发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约再2007年左右富士宝出过一款薄膜按键的电磁炉,当时售价1200大元,跟你这个有点像 ...

那还是一个高端产品啦  怪不得没有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