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王牌32寸L32F3320B,换灯条 ,有暗影。

楼主(2019-01-20):
如标题,换王牌32寸液晶电视灯条。总共三根灯条。马云家没有找到原型号的,替换的总共有两种。一种是贴片小LED带恒流板的。一种是别的LED板改装的,我选择了后者。最终的结果是外圈有暗影。塑料板已清洁干净。

网友:
反光纸怎么黑黑的,要擦干净,白白净净的就没有暗影了。

楼主:
请问一下反光纸上面黑黑的 ,用什么能擦掉呢,我试了试擦不掉 ,就没管它,没想到这么重要

网友:
着过火吗?那么黑?只能用煤油来擦!

网友:
用酒精擦就可以了

楼主:
又拆开擦了一遍。虽然不能完全擦干净。但比原来又干净了一些。这回比原来好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我有这个纸,很多,都扔了!!………

楼主:
你这个是赤裸裸的炫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