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洗衣机修到一半

楼主(2019-01-21):
今天修一台XQB75-T745U全自动洗衣机故障是洗到一半就停机,我自已也试过洗到一半听见机子转动无力的样子过一会就停,重起也不得,但启动脱水时转动很正常,没有听到有什么不对的声音。后又加满水位到最高挡重启有得,但是转动无力,仔细看内捅里见到是逆方向转没有顺方向转动,逆方向转动一下后听到有喔喔的声音一下后又逆转,这样来回迟续一会儿就全停了全部不转动。查过电容试过电机都没有问起,在百度上查了一些资料讲的不明不白,我的技术还不精,现在是一边学一边修,请大家指点下是电脑板坏还是离合器有问题,(听说电脑板换不到一个星期)。

网友:
换离合器

网友:
卸了皮带不就可以判断是离合器还是电脑板的问题了。

楼主:
在此顺便向大家问一下,换离合器时想拿下排水管的那些接头但是有那种胶帖着很紧你们是怎么取理的,装上接头后又是用什么胶封着。

网友:
电脑版问题

网友:
离合器好好研究研究吧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慢慢撬,拉下来!

网友:
注意是单还是双动力离合器

网友:
是离合器要换了吧。

网友:
初步看离合器。卡住了居然还有保护停机,第一次见。不下管子强行扣离合器,运气好可以取出,运气不好那个管子就会脱开,也不会断,我试过。好的洗衣机塑料还可以。实在不放心加热拿起子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