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三星32寸液晶彩电开机黑屏故障的修复

楼主(2019-01-21):
    一台32寸液晶彩电型号为三星UA32F5500AR,故障现象为开机后屏幕不亮,连LOGO都看不到,一直黑屏。但是机子背后的网络插口红色指示灯是亮的,这说明电源已经工作。出现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背光部分故障,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液晶屏坏了。那么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们首先检查背光部分。经过测量,背光部分的电压完全正常,那么还要检查灯管是否有故障。这种电视机的背光部分采用了led发光管,整机用了五根灯条,每根灯条上面有九颗Led发光灯珠,这种灯珠电压是3Ⅴ功率为1w。用灯管检测仪分别对五根灯条逐一检查,发现其中只有两根是完全正常的,另外三根灯条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有一根坏了四颗,另外一根坏了三颗,还有一根只坏了一颗。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开机黑屏点不亮,机器内部有完整的保护电路,严格的讲只要有一根灯条不工作机器马上就会进入保护,迫使机器停止工作,这个就是开不了机的故障所在。
    具体的修复办法:由于手头没有同型号的三星灯条,决定用同类型的灯条进行改造。要求很简单:发光均匀能与原来的亮度差不多就可以了。那条只坏一个灯珠的决定保留,然后将这只坏珠摘除,找一个好的将其替换,两边进行焊线。那两条坏了三四个灯珠的整条换掉。换上的通用灯条与原来的间距有不对,只能在灯箱反光板上根据需要重新开孔,再用白纸将不用的窟窿贴上以保持原有的反光度。就这样损坏的灯条就修好了,通电试验,一切正常,所有灯珠都亮就可以装机复原,至此这个开不了机的电视完全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等着返修!!三星机背光一旦有故障,尽管只坏一颗灯珠,一定要全换!才耐用!